秒杀联想IH81M主板类似故障发

楼主(2021-03-19):
秒杀联想IH81M主板类似故障发现4起了,开机三短一长报警,换内存不管用,经过仔细检查,内存供电保险丝烧掉了,用导线短接后,开机正常!

网友A:
内存居然还有保险丝

网友B:
位置号明显是个电阻

网友:
内存供电检测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居然还有保险丝

装的是一个0欧电阻其实就是保险丝作用。

网友:
限流电阻,联想主板很常见

网友:
感谢分享,没得良心想主板通病

网友:
这个是spd供电

网友C:
联想的台式机经常出这个问题,连续搞了6-7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置号明显是个电阻

0欧电阻可以当保险丝

网友:
联想主板很常见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么简单的,昨天有一台南桥RGB短路的,报废了,加独立显卡

网友D:
真用心呀,没想到联想的主板是这样的,但是到底是电源造成的,还是主板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用心呀,没想到联想的主板是这样的,但是到底是电源造成的,还是主板本身的问题呢?

联想品牌机这个故障多,还有bios故障也不少……

网友:
观察很仔细  谢谢分享

网友:
有人已经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台式机经常出这个问题,连续搞了6-7台了……

那还真不知道了,我就知道是通病,证明大师你厉害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还是装个0欧电阻,这样客户自己茶反了也能起到保险做事,我修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我赶紧去看看我那台铭瑄的主板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