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待机5v转3v 拉低。更换IO 后还是不行

楼主(2021-03-19):
新手小小白,,求助。H61H2-AM3精英主板 待机RT9025芯片 5v转3v 拉低成1V。拆掉IO it8728 待机3V 有了。 新换IO 以后还是被拉低1V。如何继续查找短路原因?

网友A:
IO旁边的小电容重点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旁边的小电容重点查

好的!因该不是桥的事把

网友:
说明还有短路元件,没有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