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乐视x55奇特故障

楼主(2021-03-19):
电视里面有一个方框,恢复出厂也没用。具体情况看下面图里已经圈出来了

网友:
背光问题。

网友:
你显示一张彩色图片啊,这样看不出。

网友:
你显示一张彩色图片啊

网友A:
你是家电维修部哦,是说这个问题已经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家电维修部哦,是说这个问题已经修好了吗?

这个原来没显示,撕了一侧的耳朵技改的。现在这样也能看了就是不太完美。

网友:
斯了耳朵能这样就应该满足了,想恢复原来一样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这个是屏体问题。

网友B:
飞线啊!为什么要撕Y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线啊!为什么要撕Y呢

飞线了不行,飞了以后右侧图像反应慢拖尾

网友(2021-04-19):
引用 网友C:
飞线了不行,飞了以后右侧图像反应慢拖尾

要是华星屏的话玻璃里面短路了,吧Y到边板两端都断开,线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