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笔记本自用一台华硕X401A 3.0笔记本,公共点电压上不去

楼主(2021-03-19):
自用一台华硕X401A 3.0笔记本,公共点电压上不去,测电压在4.0-5.0V之间跳动,断开所有PJP状况不变,检查BQ24充电芯片
20   19V
6     2.5V
16    6.V
4     0.5-1.0跳动
求大神给维修思路!!!!!!!

网友:
是所有公共电压吗,如果是那就更换隔离mos

网友:
是这个点连的所有点测这个点的阻止有500多

网友:
先短接看下

网友:
跳变可能 有不明显短路

网友:
拆掉PR8806,只有慢慢升到0.6V了

网友:
直接跳过隔离管试试

网友:
短接试试!!

网友:
短接了一会,24v出来了公共点电压出来了,一按开机键就变原样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了呢

网友(2021-05-08):
已修好,谢谢各位关照,适配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