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2203 一体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1-03-19):
故障 触发不亮 电流到0.33。测各组电压都有。刷遍本网找的几个bios无果 加焊一体芯片 ok啦 电流到0.30左右会停滞好几秒才跳变。附上原机保存的bios。版号:t1900G-m2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问题,下次遇见好处理

网友:
原来是芯片空焊了

网友:
芯片空焊,唉,现在这做工,真让人着急

网友:
还没见过长城一体机,留心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硅脂没有及时更换,导致高温虚焊,要是定期拿到维修店做保养,就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加热一下能正常工作,并不是空焊,而是本身芯片内部性能出不良,要耐用稳定,必须更换,不然使用过段一时间后还会出现问题。

网友:
很快就会返修的。之前也修过一样型号,问题。客户用不多时间,就返修了。

网友A:
楼主你的单桥是不是SR1UT ,我的也触发不亮 电流到0.33。有时能到0.4测各组电压都有。 加焊一体芯片,刷你这个bios也不亮 电流还是0.3.

网友(2021-04-2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单桥是不是SR1UT ,我的也触发不亮 电流到0.33。有时能到0.4测各组电压都有。 加焊一体芯片,刷你 ...

我的也是SR1UT  加焊没好   准备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