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图看不懂,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1-03-19):
如题,华硕b150的板子的图纸,其中的3vatx转+3v的电路图看不懂什么意思,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现在是这部分有问题,输出低了,1.5v,请教一下,能不能去掉控制,直接在3vatx和+3v之间接个0欧电阻?

网友:
可以的,可以直连,不行再看其他的故障

网友:
测对地值没短路的可以直连

网友A:
-12经过二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低电平,控制pq403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经过二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低电平,控制pq403导通

实测是个高电平,而且PQ403是个N沟道mos

网友C:
发出完整版的图纸来, 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出完整版的图纸来, 我帮你分析一下

我发出来的就是完整的了啊。左边mos的控制端电压是由右边电路发出的

网友:
P_3V_GATE_10

网友:
pq403图纸上明显是P沟道的,怎么说是N沟道呢
它的G得到分压出来的电压导通就正常

网友:
G级-1.5V。应该是低电平,转换电路3VATX转3V

网友:
可以接,但是还是要排除下后级是否短路,拉低了这个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测是个高电平,而且PQ403是个N沟道mos

PQ403不是P沟道吗

网友:
PQ403是P沟道 12v过来串联分压得出1.5v控制PQ403导通

网友:
+3VATX经过3904三极管输出的信号,这信号应该对开机没有影响,要是我就把三极管拆掉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Q403不是P沟道吗

是p沟道的吗?那直接把PQ403的G极接地就可以导通得到+3v了吧?

网友:
这是自导通的管 加-12是为了加速导通

网友:
论坛是我们不断学习的地方,谢谢各位大师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沟道的吗?那直接把PQ403的G极接地就可以导通得到+3v了吧?

很明显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