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一直重启 刷机可以刷过 刷过之后 还是重启 反复白苹果重启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21-03-19):
(无正文)

网友:
电池座子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下外配,特别是听筒排线。

网友:
开机排线抠掉试试,前置刷机一般会报错,开机排线可以刷完然后重启

网友:
外配检查一下

网友:
先单板开机,不行就分层单上层开机试试,分层之前看板底,PC-V0报风险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wifi解绑一下

网友:
看系统报错

网友:
这种应该是短路了,缺少供电

网友:
排除外配,再不行就是硬盘

网友(2021-05-27):
能进系统的时候查看电池数据

网友:
不能进系统测试电池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