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主板问题

楼主(2021-03-19):
本人对硬件不太懂 现在手里有好几块主板都是断电以后 时间就恢复到出厂日期 电池也换过 电池弹片也动过 就是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还有就是同样都是这个毛病的主板有的可以进入系统有的就不行 必须设置一下BIOS才可以进入系统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不用设置BIOS直接进入系统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 电池没电了 确认换的电池是新的  校准时候后  断电 试试  还有可能 底座脱焊等等

网友:
电池也换过 电池弹片也动过 就是不行,那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bios供电线路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