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z2715hb 液晶花屏 换芯片后黑屏

楼主(2021-03-19):
遇到了和DELL uz2715hb 液晶花屏 一样的问题

显示器用着用着突然花屏,然后打开盖子查看逻辑板发现芯片上有一个小洞,后面tb买了一个新的芯片,

把板子拆下来到电脑城换上,

但是逻辑板拿回来装上后发现显示器开不了了,黑屏(芯片换之前显示器能开,就是会花屏),摸了一下那个芯片发现非常的烫,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向大佬求救一下!
屏幕的型号是LTM270HL02
新手求救!
①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能怎么样解决吗,是要更换芯片还是板子要维修。
②或者说有其他的板子能代替吗,我在淘宝咸鱼之类的都找不到这个同款式的逻辑板。
谢谢~!

网友:
芯片焊偏了,脚位没对上!

网友:
芯片洗干净了吧  引脚没有连锡吧  芯片没焊歪吧

网友:
不敢确定,你的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检查焊的正常吗

网友A:
    原机能显示,但是花屏。这种情况换了IC,变成开机黑屏,那可能会有几种原因,一是买的芯片本身是坏的,二焊接问题,引脚之间有连锡造成短路。还有芯片第一脚方向一定要放对。
   反正就是现在开机是黑屏,芯片还发烫,那这个芯片肯定已经是坏的

网友:
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可能的原因:1,芯片本身买回来就是坏的,2.你焊接短路了。3,芯片型号尾椎不一样,导致电路不同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看图片很明显芯片没焊好,还明显连锡,焊芯片的手工不怎么样啊,还是不想给你焊好哈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已经找到原因了,给我焊芯片的那位师傅没焊好,偏角了还连锡了。。。新买的芯片已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面决定自己动手,已经买芯片买焊机,希望能弄好!

网友B:
感谢大家的帮助   !
仔细检查后发现是原来的那位师傅没焊好,偏脚了,而且还连锡了😩
研究了很多资料后决定自己动手解决,已经买了焊机和芯片,等待重新焊接!
后面如果有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能显示,但是花屏。这种情况换了IC,变成开机黑屏,那可能会有几种原因,一是买的芯片本身是坏的, ...

感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的帮助   !
仔细检查后发现是原来的那位师傅没焊好,偏脚了,而且还连锡了😩
研究了很 ...

先练练手吧,否则板子会焊废

网友(2021-05-27):
先练练手吧,否则板子会焊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