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 GTX Titan X驱动叹号维修

楼主(2021-03-19):
      朋友寄来一张昔日卡皇,说是打不上驱动。拿到手上机测试,驱动叹号

进一步测试,问题出现,准备拆卡干它。又遇到了难处。居然拆不开

      一直修的都是挖矿的卡,第一次见这种,螺丝都拆不下,是那种六角的不是常规十字的,可止步与此,有失我“大家风范”,以后还怎么在朋友面前吹水?在这种情况下,简易螺丝刀应景而生,如上图所示

    显存居然正反双面,孤陋寡闻的我又陷入了沉思,B1我是找到了,可是哪个出的问题呢?不得而知,索性就都干了,期待评论区大神驾到

最后奉上gpu-z截图

网友:
有了这个软件真是如虎添翼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A:
这么多个颗粒,怎么判断是上面颗粒坏还是下面颗粒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个颗粒,怎么判断是上面颗粒坏还是下面颗粒坏

所以我就一起干了

网友:
如果没有点位图确实不好确定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背面的,40-47 ,56-63参考华硕1060点位图是正面的。不怕测试麻烦可以先选取一颗拆下再测试一下,运气好测试结果不变,就干对了;点背测试坏的变多了,那就是把好的这颗干掉了。

网友:
是右1吧?没图纸看不出来

网友:
现在会修显卡的生意好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啊,只能排查

网友:
这个卡我都没见过真容。

网友:
右边从下开始数第三个就是损坏的颗粒,不用全换

网友:
现在显卡 火呀,能修显卡都很忙了。

网友:
现在有什么好的显卡软件!能否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