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9间歇性卡LOGO求思路

楼主(2021-03-19):
Dell 7559 am9a DAAM9AMB8D0
故障现象 客户自述间歇卡LOGO 所有按键均失灵
机器刚拿来时能正常开机进系统,重启进BIOS调整启动选项时键盘突然失灵,关机重启后故障出现——卡DELL LOGO 所有按键失灵。拆机后发现2个BIOS都被动过了于是重新刷论坛中的工厂BIOS (需要按FN+X)、加焊EC 现象依旧,卡LOGO自检条不动(除机械硬盘外所有部件都已安装)。
考虑到键盘好使过且是在BIOS中突然失灵的,故排除键盘问题。现纠结到底是换个EC还是加焊桥芯片。劳烦各位大神给帮判断下呗

网友:
裸板也卡logo吗

网友A:
换个原装电源,多等一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原装电源,多等一会看看

接的就是DELL原装电源,等了20分钟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是的,裸板也卡

网友B:
   看一下这个吧  或许对你有帮助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665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这个吧  或许对你有帮助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6650-1-1.html

按照链接帖子中内容所述,连续7次插拔电源,指示灯由3黄一白闪烁变成了白色长亮。但还是卡LOGO 是不意味着我还要找BIOS继续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链接帖子中内容所述,连续7次插拔电源,指示灯由3黄一白闪烁变成了白色长亮。但还是卡LOGO 是不意味 ...

   你的故障时键盘突然不能用   那篇帖子说的是键盘卡顿   有点类似   主要是刷BIOS还要对照充电芯片,你那故障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故障时键盘突然不能用   那篇帖子说的是键盘卡顿   有点类似   主要是刷BIOS还要对照充电芯片,你 ...

换了个版本的BIOS,还是卡在LOGO处。新的BIOS程序只是卡在LOGO处没有滚动条

网友D:
卡LOGO,排除着试,如果是什么问题都有固定解决方法,维修就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LOGO,排除着试,如果是什么问题都有固定解决方法,维修就好搞了

哥们这话说的真有见解,我又不是入行一两天的小白难道还不知道排除法么?现在就是没有可排除的了所以才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大夫还有会诊呢不是?

网友:
不要纠结说干就干

网友:
查一下usb过流信号

网友:
摸下几个外设芯片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这机器前几天也修到过,桥短路,这板子通病桥容易炸,或者短路。是不是桥要完蛋。

网友:
外设排除 bios 搞过 如果是我直接干桥 不行就换板扳 时间浪费的够多了

网友E:
同样故障,放电,拔电池,由于电池本身无法使用,直接被我拔了。到现在没发现卡logo了。

网友:
不要纠结桥短路

网友:
直接换桥吧!

网友:
档鸡,干U

网友:
网卡考虑下。

网友:
外设出问题了吧

网友F:
建议EC,键盘先连接到EC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EC,键盘先连接到EC

不接键盘也是卡LOGO 打算干桥了。新桥太贵了肉疼

网友:
排除网卡问题,网卡芯片拆了一样

网友:
锁定所有I2C挂的设备是否正常,确定所有中断累信号是否异常

网友:
还是南桥吧

网友(2021-06-05):
引用 网友E:
同样故障,放电,拔电池,由于电池本身无法使用,直接被我拔了。到现在没发现卡logo了。

你的搞定了么?这机器现在被我收了,突然想起来合计继续搞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