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存全错怎么修!!!

楼主(2021-03-19):
已刷过包,显存也换新的了,该查什么。高手给支下招!!!

网友:
大概率核心坏吧,反正我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报废,卡多,没时间修这些

网友A:
一是GPU问题,二是显存辅助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GPU问题,二是显存辅助电压问题

显存辅助是那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