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死机

楼主(2021-03-19):
(图片)

网友:
好经验 感谢分享

网友:
还有A1466,都遇到过,散热导管就这么点很容易导致虚焊!

网友:
苹果用 windos 久了 多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U是爱出问题,

网友:
我都是重做CPU  不然比较容易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 敢动U的都是大神

网友:
会不会翻修这样的

网友:
苹果机器散热不行,U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 焊苹果的u 真是个技术活

网友:
都是windows系统用久了的问题

网友:
就加焊能用多久,个人还是选择重做妥当一点,虽然有风险总比返修好

网友:
维修我最不信的就是加焊,不是说故障找的地不对,是一定返修,然后客户又来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