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购买的RX580 2038sp满血版 维修过程

楼主(2021-03-19):
1某鱼购买rx580 满血(某鱼水深,谨慎购买)

2开箱,量阻值无异常,拆开发现,有个电容烧黑了(暗喜:以为捡漏)

3结果,电容已经断路,不要也罢。此电容为显存供电的滤波电容

4上机,跑显存结果太多了。

选取最后的结果
4,过程:没拍照。经过测量,测试点。发现a0,a1,和c1,测试点阻值过大或者过小。于是,重植a0a1,发现无效。于是把c1换到a0,依旧无效。

最后:

找料版,三星显存,型号不一样,死马当活马医。把C1安装上,把A1,替换掉

成功pass

最后:点亮

总结:通过测试点,测量显存好坏+软件测试结果=判断显存坏的位置
(显存测试软件可能会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坏的,4g 都卖1000了,好的1500+

这其实算是维修界的耻辱,坏的还能卖那么多。费力修理好就只赚那么一点差价,弄不好全赔。

网友B:
测试软件可以分享出来嘛,

网友:
赚了。下次我也在咸鱼淘点。哈哈哈

网友C:
另外,这个焊这个显存必须加锡珠吗?我上次直接锡浆上锡帖上去的

网友C:
上次我180收了张2048什么的,修好了卖了300块,结果一看别人全是卖400

网友:
牛人!显卡眼下很有搞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么牛逼吗

正常操作 夸赞了

网友D:
楼主这么牛逼吗

网友:
温度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判断是个大问题,得测试很多次。

是的,软件测试辅助很好了

网友:
大神,牛逼了,佩服

网友:
专业级维修人员

网友F:
大神带我,也想学这个

网友G:
哪里来的料板啊

网友H:
换了显存,测试正常,跑鲁大师正常。跑甜甜圈10多分钟就黑屏。我碰到好多次了。请问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了显存,测试正常,跑鲁大师正常。跑甜甜圈10多分钟就黑屏。我碰到好多次了。请问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

要么换的显存不良,一般这种可能比较大,还有就是核心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了显存,测试正常,跑鲁大师正常。跑甜甜圈10多分钟就黑屏。我碰到好多次了。请问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

甜甜圈黑屏,大多都是核心虚焊

网友E:
显存判断是个大问题,得测试很多次。

网友:
测显存的软件存在版本要求吗?比如版本A测试没问题版本B就有可能测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个焊这个显存必须加锡珠吗?我上次直接锡浆上锡帖上去的

有铅0.45.低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180收了张2048什么的,修好了卖了300块,结果一看别人全是卖400

现在坏的,4g 都卖1000了,好的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里来的料板啊

以前收的r9 270 2g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带我,也想学这个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软件可以分享出来嘛,

论坛里有了,自己找找

网友:
卖得便宜了,币价高,可以留着挖点零花钱

网友:
以为要翻车,谁知修好了。闲鱼坏卡很多都是检测过的

网友:
现在显卡贵

网友:
通过测试点,测量显存好坏+软件测试结果=判断显存坏的位置

网友:
显卡玩游戏正常   甜甜圈就是跑不怀疑电源 也怀疑是矿渣

网友:
A0显存损坏是通病吧,这卡所有显存都变色了,估计要换一堆了

网友:
修显卡有生意了

网友:
软件可分享一下吗

网友:
求A卡显存的测试软件。729262226@qq.com

网友:
都是虚拟货币烧的。。。

网友:
测试软件可以分享出来嘛

网友:
年前卖了个580 8G  才卖1200 感觉血亏

网友:
这是580??????不敢相信   我580卖了2000块

网友:
看来三星的颗粒也是会坏的

网友:
看见显卡我就想起了矿机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500,拍下的,修好,挂2000

网友:
咸鱼套路多 。水深。。。。

网友:
牛,技术型大师级大神,

网友:
不止焊工好,软件运用得很溜,得心应手。

网友:
某鱼某转水深,入海需谨慎!

网友:
我有一张卖给你

网友:
求测试工具的名字 自己搜索 给点线索

网友I:
我这里还有片1080  打不上驱动 代码43  要不要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还有片1080  打不上驱动 代码43  要不要来一下

跑测试,换显存,不行,盖白布吧

网友:
不敢要,您才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还有片1080  打不上驱动 代码43  要不要来一下

来来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测试,换显存,不行,盖白布吧

哈哈 刚刚已经搞定了  这个是锁驱动的  要用专用驱动  客户换下来给我的 我一直以为是坏的

网友J:
大神 我有块同款 就是花屏 直风枪500度困难干了一个显存下来 底脚良好 有遮挡核心 我本是修手机主板 现不敢继续修这款显卡 求怎么取显存?

网友:
太厉害了,向大佬学习

网友:
同求测试软件名字及版本

网友:
维修视频和帖子就很多,,具体到 用什么软件和工具就很少了

网友:
现在坏卡价格也跟着贵的离谱

网友:
测试软件可以分享出来吗?

网友:
测试软件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大神 我有块同款 就是花屏 直风枪500度困难干了一个显存下来 底脚良好 有遮挡核心 我本是修手机主板 现不敢 ...

500度?干废了吧,买一个十几块的{led灯珠拆焊台},热风枪340-380(具体看热风枪温控怎么样)。我是上380度,下200多度(拆焊台),不到一分钱就拆一下一颗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度?干废了吧,买一个十几块的{led灯珠拆焊台},热风枪340-380(具体看热风枪温控怎么样)。我是上380 ...

谢谢懂了  背面也要加热   放在iphonex分层测试架再试试 白送的卡 玩坏不心疼

网友:
咸鱼上的板子不敢收  感觉都是被卖家自己修过或者做过手脚

网友(2021-05-17):
可以用其它非三星厂家的但是同规格的显存颗粒代替吗?

网友:
是用hc28代还的一颗hc03吗?

网友:
真专业,学习了,谢谢

网友K:
不同型号代换,挖矿大概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同型号代换,挖矿大概率不行

4G 挖TEC,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