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L410K 开机蓝屏,,进pe蓝屏维修

楼主(2021-03-19):
联想SL410K 刚接到机器故障表现为 可以开机显示,进系统蓝屏,,做系统看看,进pe也蓝屏。。以为是内存,换了问题依旧,
思路转到了 显卡 显存上,,再插 电源 突然发现 主板待机电流 0.23,。无法触发。。。不正常、
正常电脑待机电压 0.01左右,不会这么高,说明有短路。手摸主板各地方,发现硬盘底下有发热,拿开绝缘纸,发现有 io 芯片 发烫厉害。换之 正常待机,点亮没问题,,顺畅进入系统。。

总结:应该 io 不良,导致供电不正常 进系统蓝屏。

网友A:
发个图呗什么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呗什么芯片呢

IT8502E 网上一搜就有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