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触发掉电捡漏

楼主(2021-03-19):
  客户说不通电。测试发现触发秒掉电,多试几次后发现掉电的时机越来越晚,几次开关后竟然亮机了,关机再开也能亮。

   此时大概猜到是什么故障了,滤波电容不良。因为主板上电了,电容受热恢复了性能,因此掉的时机越来越晚。而触发秒掉电,应该是待机这边的电容。

   拆机后发现又掉电了,应该是冷了电容又不行了。先拿出风扇对着主板持续降温。接着打3 5V电感后端波形,测到3V波形如下,5v还没出来。换掉3v后端电容捡漏成功。

记得才学维修时,基本都靠自学,搞了好久都没入门。那时不会用示波器,也是一台类似这种故障的神舟,修了半天没修好。后来在论坛找到个一样的案例修好了。当时看到居然是一个电容引起的,感觉楼主好牛逼,这都查得出来。后来去实地逛了一圈才明白。现在:这种机一天给我来20个

网友A:
300m的示波器,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m的示波器,牛啊!

跟学校60M的用起感觉一样

网友C:
我修笔记本 没用过波器    这个波形 怎么 看呢
这张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修笔记本 没用过波器    这个波形 怎么 看呢
这张图

电压出来后的波形有毛刺,也就是杂波。滤波电容滤的就是这个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出来后的波形有毛刺,也就是杂波。滤波电容滤的就是这个杂波

我看到毛刺了   明白了 谢谢

网友D:
100M的示婆器测这个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M的示婆器测这个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网友:
可以直接打电容的交流纹波吗?那样是不是效果一样

网友:
掉电不是用下降沿吗?

网友E:
300到手了,一天来个5.6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0到手了,一天来个5.6台就可以了

想太多,同行的80,我提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学校60M的用起感觉一样

学校不是50M吗

网友:
工具全,维修不费劲

网友:
老铁的每篇帖子都是静心看完,学习,维修界里有你这些大师,还是嘿牛的,继续关注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唉 真是后悔年轻时没去实地逛一圈 现在想研究  自己摸索着感觉好难

网友:
波波检查滤波电容,真的是一抓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