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L通电开机外接显示正

楼主(2021-03-20):
华硕A450L通电开机外接显示正常 内接屏不显示,屏幕屏线主板都换过都是一样的现象,求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如果是暗屏,那就拆出来,用适配器单点主板屏线屏试试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吗?换完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都换完了还不行 不科学啊  屏幕 屏线 主板 同时换的喔,不是单个单个的换

网友:
都换了还不显示,看看料号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