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虹军C.A320M-K纪念版 V14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1-03-20):
【故障机型】七彩虹 虹军C.A320M-K纪念版 V14
(主板板号:CF-A300M-K V14)

【故障现象】主板能触发,有跑码,不显示

【故障分析】能触发有跑码就看卡在哪个代码,根据诊断卡代码数据显示进行维修
【维修过程】此主板是在闲鱼上收的,没有问卖家是什么故障,看图片还挺新的就收了。到手后先测量主板的对地阻值,没发现有短路。主板配有电池,发现COMS跳线帽插错,测量电池竟然是3.3V,电压稍大,估计电池质量不好漏电,先不装电池。

纠正COMS跳线帽后上CPU、内存通电开机,诊断卡跑码依次为5C、8C、9b,最后卡在9b不动。诊断卡代码9b(AMI BIOS) → 己經設定RS-232的基底位址準備執行協同處理器測試前的初始設定工作这个应该是说BIOS方面的吧,拆除BIOS芯片,用RT809F配合1.8V转换座刷BIOS,注意刷AM4主板要用到1.8V转换座,因为它的BIOS芯片是1.8V的,不用这个会刷失败。
【维修结果】刷新BIOS后,成功点亮,捡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