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50-70 装显卡驱动黑屏到灰屏,(从未考虑到的可能发生了)

楼主(2021-03-20):
机器型号 联想n50-70
机器配置 四代I3独显
机器故障 装系统黑屏

故障检测 装集显黑屏,在装独显灰屏,UEFI模式还不亮机,(外接一切正常)就是说俩驱动都不打就可以进系统

故障分析 系统 bios 独显 CPU,

故障维修 在此啰嗦一句,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做出判断维修的呢?
下面开始猛一顿神操作,装系统,刷bios,断独显,,结果都失败而告终,,最终定为CPU的时候,报风险,,毕竟是可以亮的机器,,结果显然可知,,客户不想换U,,直接换板,,奔溃的是,换了板,故障依旧?!难道买的板也有问题,于是又发了一个,,不淡定了,,还是故障依旧,,说明应该可能不是主板问题了,,目标转移到从未考虑的硬件身上,,屏,,结果显而易见!!一系列的问题结果是 屏 所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考虑到屏的问题,我是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我经验的问题所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维修总结  UEFI模式不亮机,装显卡驱动灰屏,打集显驱动黑屏,,最终都是 屏所致,易是我的一点点经验分享给大家,,莫要走入误区,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A:
下次大家遇到就少走弯路了感谢分享

网友B:
显示不正常,首先就要外接试一试呀

网友C:
这真是一个惊叹号的案例

网友:
这还真是闻所未闻啊

网友D:
这个故障表现      估计大多数维修人员都会误判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大家遇到就少走弯路了感谢分享

是啊 这个问题 来回让我折腾了3-5天的时间  太不应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不正常,首先就要外接试一试呀

试过的  只不过 没往哪里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真是一个惊叹号的案例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也是头大了几天

网友:
大师 就不要这么说了,,我也是头次遇到啊,

网友:
大师 就不要这么说了,,我也是头次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表现      估计大多数维修人员都会误判走弯路

还是我 经验不足啊,,这问题 只能说 靠自己摸索了,,

网友:
好经验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黑屏这个故障是最好要用排除的方法,到底是有规律黑屏还是不定时黑屏,是进系统才黑屏还是在BIOS里或者PE也黑屏,黑屏后键盘灯正常不,如果正常简单就是首先换个屏试一个,再不行才考虑主板,外置设备问题,总之就是靠经验

网友:
遇到的时候有方向了就不会走弯路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还真是闻所未闻~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谢谢分享

网友:
哪后来给客户还是说换主板了吗? 屏也换一块了。这个问题还是少呀。

网友:
确定屏吗 你换个屏线再换上原先屏幕试下这个我修过看我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