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用烙铁就是接断线 还可以吧

楼主(2021-03-20):
(图片)

网友:
不知道接的怎么样,但是图片很糟糕看不清楚哦

网友:
说话比较直,不要介意:
焊接看不清楚,但是第二次就能焊接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你这个绿油为什么会这样,正常的应该是表面平滑吧

网友:
绿油弄多了,还没抹平整

网友:
学的很快呀

网友:
佩服你能找出断线的位置

网友:
虽然看不清  但是还可以    ,   找到故障点 解决就好

网友:
学习了,如果有透视眼就可以看到焊接内部了。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这像素 你是用座机拍的嘛

网友:
能飞线都是高手

网友:
值得顾虑,外观无所谓,俄式一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