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各位师傅们谁有AOC型号270LM00005 显示器的数据

楼主(2021-03-20):
各位师傅们谁有这个显示器的数据      分享一下被  谢谢了     谢谢谢谢谢谢叩首叩首

网友A:
没多久前修到过一个,屏爆的,直接送走没接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多久前修到过一个,屏爆的,直接送走没接机

网友B:
这种机器 去 某  宝 看一看

网友C:
建议去淘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 去 某  宝 看一看

我已经看了  搜索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去淘宝看看

已经看了   搜索不到这个数据

网友D:
这个有点难找吧!老机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难找吧!老机型了

那就没救了

网友E:
上马老板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马老板家吧。

搜索不到这个数据,只能买块板子

网友F:
什么问题,各个电压如何。也不说,不要动不动怀疑程序。

网友G:
AOC程序我有呀。还要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问题,各个电压如何。也不说,不要动不动怀疑程序。

就是数据问题   已经解决了      写数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AOC程序我有呀。还要不要。

那你不早点看到我发的帖子      用不上了

网友(2021-05-27):
Kyoaoc大部分都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