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98 G3 MS-7957 VER1.0 BIOS

楼主(2021-03-20):
HP 498 G3 MS-7957 VER1.0 BIOS  测试过肯定OK

MS-7957 ver1.0.bin

肯定好的

网友(2021-10-09):
可以,秒亮。

网友:
我试了不行,估计楼主备份了

网友(2022-04-06):
刷好后增霸卡不见了,型号变成490了

网友(2022-10-10):
可以用,刷好后,自动重启一次就OK,速度快。

网友(2023-02-24):
刷完亮机了

网友(2023-11-06):
学校里带还原卡的板子主板坏了,买了同型号的主板,把坏板子上的BIOS芯片换到买的板子上能触 发,但不能亮机,有遇到过吗,两片主板型号和板号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