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有22uf电容,板子上没有,是全掉件了吗

楼主(2021-03-20):
(图片)

网友A:
看焊盘像是被取掉的,不过这些都是滤波电容不上应该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焊盘像是被取掉的,不过这些都是滤波电容不上应该也没什么影响。

那还是补回去吧,反正几块钱一百个,也不贵

网友:
如果不确定就补回去。不是什么贵重零件

网友:
NS350是什么零件

网友:
设计和实际使用肯定不同,这个1.8V,应该是没有那么大

网友:
估计生产时就没有上这些元件

网友:
应该是生产的时候就没打算采用。接那么多干嘛?实际不是已经接了3个了?

网友:
找体积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被拿掉了,补上对电路好

网友:
下了应该没事。

网友:
装上了 稳定些 。

网友:
不用找了,被我拆走了

网友:
买二手的就怕人家动过不恢复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上吧

网友:
没有原件,就是一个洞

网友:
那不一定,要看焊盘是不是出厂的状态,如果手工拆焊过很容易区别的,有好多板子省掉一些原件不装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