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奇姐-LA-B091P 隔离保护!

楼主(2021-03-20):
板号:LA-B091P
故障:单电源正常,单电池正常。 先插电源后插电池正常。先插电池,后插电源只能认到电池,隔离保护!
实际情况:

充电IC用的是BQ737  隔离管属于低电平导通。
测试 20# 电压正常   6#2.6V 正常  16# 6V正常
10# 0.8V 正常 。AC_OFF 0V 正常  PACIN 3V 正常。ACPRN# 0V
这样的情况下隔离保护是正常工作的。

不正常的时候   BATT_OUT 0V   AC_OFF  在0-3V之间跳     PACIN 跳变  ACPRN# 跳变。 6#2.6V  10# 0V.
现在问题是卡在 为什么插上电池  ACDET 正常的情况下   ACPRN#(ACOK)跳变   AC_OFF也跳变。  BQ737已经更换过了。 请大师指点思路!谢谢。

结案 结案 最终原因是 737 底部没焊好导致。

网友:
测PQ301 302 303  PQ310 312 G极对地阻值

网友:
查下BTST看看 。这个不正常也会是这样问题

网友:
   明显就是适配器隔离管有问题

网友:
看这个像 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隔离管软击穿很多

网友:
底部应该是接地的,没焊好也是少见

网友:
被错别字吸引进来

网友:
芯片底部没焊好 居然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既然还有这么回事......................................

网友:
没有焊好? 原先什么故障啊?

网友:
换了试试。

网友:
学习了,这种情况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