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251FW程序问题

楼主(2021-03-20):
AOC E2251FW开始是不开机,刷了论坛的程序后加电自动开机,屏幕显示LOGO后出现“DVI无信号”然后直接掉电关机

网友:
还有自动加电过程中触摸按键无反应,开关板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检测触摸板5v正常

网友A:
这个机器 程序 容易坏 修了好就几台

网友:
刷程序后现在加电显示正常。触摸板和指示灯还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程序 容易坏 修了好就几台

你手上有这个机种代码的程序没?

网友:
这一个驱动板才几十块吧 没程序之接买个板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同一样问题的

网友:
淘宝问了几家都是715G4798-M0G-000-004I 驱动板
我原机是715G4798-M0G-000-004L的驱动板
卖家口口声声说是一样的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可以网上花钱买,,,

网友:
网上买了一个 还是一个样? 加电,加信号屏幕显示正常,开关板无任何反应

网友:
还是感觉是数据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拔掉开关触控线,然后通电接信号看下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款主芯片也容易损坏 ,出现各种问题 ,我每次遇见这种芯片的板子一换主芯片就好 ,可用2271w代替

网友(2021-06-01):
淘宝上应该有

网友(2021-07-07):
bios不对造成的

网友:
膜拜大佬。看着真专业

网友:
程序 容易坏就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