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P原开机起120mA回零摆动

楼主(2021-03-20):
后测∪2坏,但拆了开机电流还是一样,请问各大佬查那里
苹果

网友:
i2c或者上盖?

网友:
测一下U2焊盘阻值,换一个确定好的U2装上去再看开机电流,很多USB3.0线路电容漏电的,装上去不充电不联机可能还不行

网友:
等大神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