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掉件 版号daoh97mb

楼主(2021-03-20):
上家维修师傅拆掉了 没有图纸 求图中芯片型号 内存旁边 有该笔记本的师傅帮忙 拍照 照片

网友:
测一下现在这个内存电感的对地值是否有异常  不会已经短路了吧

网友A:
焊点那么干净,估计是上家没修好吧

Bsa

网友:
目测是待机芯片,型号应该是SY8288或者8286

网友:
待机芯片 最好是有实物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点那么干净,估计是上家没修好吧

确实拆掉了  用酒精处理过的

网友:
拆了还修毛线  你不担心其他电阻?

网友:
最好找图纸

网友:
会不会是待机芯片---昨天修的戴尔本引脚挺像的...

网友:
刚好修到了

Bsa

网友B:
你的故障是什么  多谢你的图片  我拆机找到了一个 现在是插电指示灯一闪一闪 闪烁 3v5v都有 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故障是什么  多谢你的图片  我拆机找到了一个 现在是插电指示灯一闪一闪 闪烁 3v5v都有 不开机

3v、5v短路,EC烧了,还有个二级转换电压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