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蓝宝石R9 370X的内部零件图

楼主(2021-03-20):
各位大神,谁有蓝宝石的卡啊,我这个卡一跑鲁大师就电脑关机,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掉了一个件,不确定,哪位大佬有这个卡,行行好给看下呗,有偿~

网友:
你的电源IC型号是什么?找电源IC公版电路。

网友:
我看到是Cxxx

网友:
你想要的

网友A:
确定不是主机电源的问题吗? 跑测试时功耗增大 电源问题可以导致保护关机的

网友B:
不是标识小电容吗 料板内存位置拆一只一样大小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太好了!感谢您!可是怎么给你回报啊,我第一次加入这个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标识小电容吗 料板内存位置拆一只一样大小的就可以了

为啥我现在没有这个电容又能跑了呢?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主机电源的问题吗? 跑测试时功耗增大 电源问题可以导致保护关机的

同感,感觉像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