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不开机820-00165

楼主(2021-03-20):
接一台苹果笔记本A1466  板号820-00165 客户描述放了一段时音没用。不开机。  有时候有充电返应。接稳压电源,有充电电流。适配器灯亮。应该待机部份没有问题。 由于手上还有其它机器在修。先放一边充充电看看。无意见回头发现 居然自己开机了。以为自己好了呢。继续修其它机器。修完后回来发现又不开了。
拆机检查,板有些轻微的腐蚀很轻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不想那么多,按时序来。像我这种修手机的人来说,肯定是一头雾水了。先找时序图吧。结果一搜就找到一个船长的时序图。按图来吧。3.42,·····过程很慢长对笔记本的板不熟悉。反正就是几个图对比着看。好不容易测完待机部份。短接开机脚,测量供电。看了下时序。发现这些供电和PG信号都是环环相扣的。不用一个一个测。跳着测应该效率会更高。最后测到PP_VCCST_PWRGD的时候没有 。看图发现这个电源好信号是ALL_SYS_PWRGD和pm_slp_s3两个信号同时送到U1930后相与后开漏输出由R1931上拉
所以PP_VCCST_PWRGD应该是1.05V才对。现在没有电压在排除短路后就应该是U1930工作条件问题。最后经测量PP3V3_s5 和pm_slp_s3_L正常。ALL_SYS_PWRGD不对只有0.4V。追查来源吧。时序图上是U8160得倒几个电压后产生的。最后发现 我这个板U8160没出料。

点位打开目测ALL_SYS_PWRGD信号所倒的地方。发现U8160附近的U1950有些腐蚀。 二话不说。上风枪干下U1950看看

发现有明显串电腐蚀的地方。 U1950的脚也腐蚀了。
处理干净。装回芯片。上电开机。电流像脱缰的野狗。一顿狂跑。亮了。
回头去测量ALL_SYS_PWRGD和PP_VCCST_PWRGD电压都来了。至此维修完成。连忙发贴分享喜悦。
我是个维修人。热爱维修。有时候收钱的高兴还不如把机器修好高兴。

网友:
直接看到腐蚀了还好

网友:
苹果的机器要是没有进液坏,估计修不到几台

网友:
cpu没坏庆幸

网友(2021-05-07):
腐蚀断线了

网友:
分析到位,庆幸cpu没坏

网友:
这算是小问题了

网友:
好可爱的维修人,脱缰的,还野马,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