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59无vccgt供电

楼主(2021-03-20):
戴尔笔记本7559 触发后无vccgt电压
触发后整机所有电压都正常,唯有vccgt电压不出,SYS_PWROK正常,可是平台复位PLTRST都正常了,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的吗?请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7559 u15备份.bin

网友:
此芯片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产生vccgt

网友:
很多很多时候是因为bios中me数据坏导致无vccgt。先合成个BIOS试下。

网友:
刷了很多bios也不行,目前还不会合成bios,感谢

网友:
这是集显低压,过内存后只出来一瞬间就掉了

网友:
这个集显电压我在亮机的时候也没测到,死修这个电压没用的

网友:
svid能不能测到?

网友:
svid只有VR_SVID_CLK有24兆波形,内存有复位电压, SMB_RUN_DAT SMB_RUN_CLK均无波形,现在不知道是桥的问题还是u的问题。现在是不过内存不跑码

网友:
有点复杂了。

网友:
你不跑码跟不出集显供电还差的远呢。你先看硬启动的完成了没

网友:
Smbus都没有说明没跑码,到出VCCGT还很远呢,先修跑码再说吧

网友:
VCCGT只有一瞬间就消失了,不会一直有,电压都正常后刷个Bios,没好就搞桥。

网友:
不跑马现在是?

网友:
谢谢。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