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9550点不亮

楼主(2021-03-20):
这块u以前用着温度高,有一次掉在地上了,开机重启几次只能偶尔亮一次,只是发热不亮机了,请教一下各位师傅那里有可能坏了

网友:
掉地上引起的   属于外力致损  还是找个专业的检测下吧

网友:
把引脚点调平,外围调正绝对行,芯片级达不到板卡级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