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m5a78lmlx3 plus曲折维修

楼主(2021-03-20):
先上图

这片板子我一开始走错方向去修时钟了,因为看了其他修友的帖子,发现时钟是会有问题的,但是整到后面直觉和实际测试告诉我时钟没问题。因为有复位了。

接下来实在没思路了,供电复位都正常
继续翻看其他维修师傅的帖子。
发现有个说到vdda的,突然想起我还没测这个
结果一侧就发现问题了,只有1.7V左右,不正常。
直接拆了这个pou9,
用个4007二极管降压把3.3降成2.5,刚刚好。
上机测试,正常点亮了。

顺便说下,我发现的一个现象。这个vdda不正常还会导致开机全屏花的情况,并且一直闪。

网友A:
这个也是通病  诊断卡一闪一闪  不是VDDA25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通病  诊断卡一闪一闪  不是VDDA25就是北桥问题

大神,能问你个问题不?
我还有片板子的时钟,我测A13有0.74V
A14没有。这是什么情况
然后这个板子正常的时候A13 14都是0.3几V
这2个一加起来刚好就是0.7几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2个串起来了吗?板子上没有时钟芯片,应该是集成到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通病  诊断卡一闪一闪  不是VDDA25就是北桥问题

A11有复位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通病  诊断卡一闪一闪  不是VDDA25就是北桥问题

这张板子也没图纸点位,一点维修思绪都没

网友B:
刚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无显示,有时钟有复位,对吗?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是北桥虚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样也行,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无显示,有时钟有复位,对吗?

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行,有显示的时候屏幕是花的一直在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