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示波器测PWM多相供电科学不?

楼主(2021-03-20):
各位师傅好,在测显卡核心供电的时候,由于是多相,如果一相不工作了会不会导致保护而没有电压?另外,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某相供电的时候,由于几相供电是并联,测当前相供电的时候别的相的供电会不会到达该相供电进行干扰?
我看到有师傅用示波器的trigger抓取某一相供电的波形
感觉其它相的供电会到达被测的相,这岂不会导致测的不是这一相供电的波形?
除非有种情况就是:如果是四相供电,每一相供电按照1~4顺序进行供电,当第一相供电产生后,而后是第二相供电产生.....,那么只有这种情况下示波器才只能抓取到某一相波形
不知道对不?
恳求师傅们解析下

网友:
肯定科学,你看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看资料手册,了解下数字pwm的工作流程原理

网友:
测电感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