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2FQ 6代CPU 对地阻值000短路 没CPU供电

楼主(2021-03-21):
SR2FQ 6代CPU 对地阻值000短路 正常吗? 没CPU供电 NCP81205 供电开启都有了   谁有6代i7的板载U的板再在修  看看阻值多少

网友A:
什么万用表?福禄克的话CPU挂了

网友B:
万用表精度高的话。可以判断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精度高的话。可以判断CPU坏了。

福禄克15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万用表?福禄克的话CPU挂了

那就报废算了  成本太高划不来

网友:
基本都是挂了吧

网友:
阻值为零还需要问吗?高端CPU阻值再低也有1的。除非你万用表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报废算了  成本太高划不来

这个cpu不贵 ,淘宝上500多还包上机

网友:
不可能是0,U挂了.

网友:
CPU归0  不发烫吗?

网友:
量下对地阻值对比一下啊

网友:
换cpu  一般2-4左右

网友:
福禄克的表量完全为0就是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