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供电中此二极管作何用?求解!

楼主(2021-03-21):
图中PD25是什么管子?做何用?
有一机屡烧PD25,原型号SSM24,查不到具体参数,参考一资料可能为:2A 40V二极管
用SS24代换后,经常烧此管,每次都是换上正常,用一段时间就击穿性短路。
不装此管时,开机一切正常。

参考大量资料,有的机子此处用的是2.7V的稳压管,大多数机子根本无此管,本机实际电压也只有1.3V。
如果是过压保护,此管应该为稳压管,40V的耐压已足够高,不太可能过压损坏;如果作续流管用,2A的电流明显太小!厂家为什么用这种管子?

请教各位!

网友A:
确实是多余的。不用装。笔记本图纸看多了,就没见过VCORE电路里这个位置有这颗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多余的。不用装。笔记本图纸看多了,就没见过VCORE电路里这个位置有这颗二极管。

多余?
厂家连颗螺丝能省都要省,这个二极管怎么可能多余?
电路不同,设计结构不同,在此电路中肯定是有用的吧?

网友:
应该和上管和下管导通截止有关。。电感的反峰脉冲的峰值很高的。。。。你找个耐压高电流大点的装上试试。。

网友:
可能是换的二极管型号不对

网友:
将pd6换到pd5地方试试

网友:
pd25与pd6型号一样,换了试试

网友:
没有发现pd25

网友:
你把原始故障发出来,大家好分析点

网友:
保护管,防止电压过高烧后级吧。

网友:
这是个稳压管吧?反接的!

网友:
这是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续流二极管,与下管并联存在,所以2A足够,峰值电压等于VIN所以耐压必须高过19V

网友:
减轻下管负担的作用

网友B:
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保护下管的。简单分析一下,pwm电路,首先下管导通,对自举电容进行充电,然后上管导通。因为电子产品并不能达到理想装态,所以对上下管设置有死区时间,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短路。说了一堆废话,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保护下管。正常情况下,上下管之间可以不需要这个二极管,特殊情况,比如下管截止。但电感上还有电流,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场管的体二极管天生存在。电感上的电流,就会走体二极管。体二极管,本身就是一个二极管,体二极管就会承受0.7左右的电压,同时电流也全部走二极管过。相当于大部分电流都加在体二极管上,体二极管只能过很小的电流,电流大了,管子就会发热,pn结最怕热,很容易击穿。现在引入这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用的是导通更小的锗管,只有0.3的压降。这个管子就会把两端拉成0.3v.0.7的体二极管,因为达不到导通条件,所以就不能走体二极管导通。因为这个管子,正常情况下,是不导通的。特殊情况下,假设电感还有电流。就需要提供放电回路,保护下管。个人菜鸟,希望各位专家不要喷我。

网友:
还有这种管子,因为工作在高频电路中,不仅要考虑电流,还要考虑频率。

网友:
你是幸运的,我的板子没有这个二极管.上下管击穿成功干掉了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保护下管的。简单分析一下,pwm电路,首先下管导通,对自举电容进行充电,然后上管导通。因为电子产品并不能达到理想装态,所以对上下管设置有死区时间,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短路。说了一堆废话,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保护下管。正常情况下,上下管之间可以不需要这个二极管,特殊情况,比如下管截止。但电感上还有电流,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场管的体二极管天生存在。电感上的电流,就会走体二极管。体二极管,本身就是一个二极管,体二极管就会承受0.7左右的电压,同时电流也全部走二极管过。相当于大部分电流都加在体二极管上,管子就会发热,pn结最怕热,很容易击穿。现在引入这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用的是导通更小的锗管,只有0.3的压降。这个管子就会把两端拉成0.3v.0.7的体二极管,自然就不能导通。因为这个管子,正常情况下,是不导通的。特殊情况下,假设电感还有电流。就需要提供放点回路,保护下管。个人菜鸟,希望各位专家不要喷我。

分析不错,我觉得可能两个下管可能损坏了一个,导致续流二极管电流过大,过热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不错,我觉得可能两个下管可能损坏了一个,导致续流二极管电流过大,过热损坏。

看下这种管子的结构,就知道这种管子一旦击穿,就会DS 短路,根本没有电流经过这个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保护下管的。简单分析一下,pwm电路,首先下管导通,对自举电容进行充电,然后上管导通。因为电子产品并不能达到理想装态,所以对上下管设置有死区时间,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短路。说了一堆废话,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保护下管。正常情况下,上下管之间可以不需要这个二极管,特殊情况,比如下管截止。但电感上还有电流,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场管的体二极管天生存在。电感上的电流,就会走体二极管。体二极管,本身就是一个二极管,体二极管就会承受0.7左右的电压,同时电流也全部走二极管过。相当于大部分电流都加在体二极管上,管子就会发热,pn结最怕热,很容易击穿。现在引入这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用的是导通更小的锗管,只有0.3的压降。这个管子就会把两端拉成0.3v.0.7的体二极管,自然就不能导通。因为这个管子,正常情况下,是不导通的。特殊情况下,假设电感还有电流。就需要提供放点回路,保护下管。个人菜鸟,希望各位专家不要喷我。

锗管表示压力山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锗管表示压力山大啊

电流,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已经算过了的。锗管只有特殊情况下,有用。为什么用锗管,只是为了更低的压降。如果是硅管,体二极管就还是会有电流,下管就会发热,就有可能烧坏下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流,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已经算过了的。锗管只有特殊情况下,有用。为什么用锗管,只是为了更低的压降 ...

无论锗管还是硅管,用2A的二极管作续流放电是不太可能的。
这种结构的电路相信大家修的非常多,为什么大多数笔记本中根本没有此管?
这是老式的478主板,我查阅大量电路图也发现这个现象:就是此处二极管或稳压管,只有老式主板中有,915以后或者是AMD的主板基本没有此管,同样的PWM电路,为什么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已经算过了的。锗管只有特殊情况下,有用。为什么用锗管,只是为了更低的压降。如果是硅管,体二极管就还是会有电流,下管就会发热,就有可能烧坏下管

真大神!!!

网友:
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D:
早有师傅说对了啊,至于什么锗管就是扯淡了,现在体二极管续流性能好的mos大把,不装这个管子,换个好的mos即可,乐视电视机电源板通病也有这个设计。。。锗管表示压力山大,现在去买个锗管还真不好找呢。。。,只扯电路,不涉及其他

网友:
保护用的,老本这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无论锗管还是硅管,用2A的二极管作续流放电是不太可能的。
这种结构的电路相信大家修的非常多,为什么大 ...

我已经说了,这个二极管不是拿来续流的,而是保护下管的。这个电路专业术语叫做BUCK 电路,电感稳态时电感上的平均电压必须为0 ,否则电感电压就会有变化。
我的表达可能不会很准确,当电感充完电,当下管导通时,电感产生左负右正的电压(根据图纸参考方向),给后级供电。这个二极管实际不用导通电流。因为场管导通时,压降很小,一般DS 之间都是毫伏,不可能达到0.3V ,让这个二极管导通。这个二极管的关键作用是当下管关闭时,按照设计思路,本身电感应该已经没有电流了,后面的电压只是靠电容在维持。但不排除一些特输情况,下管关闭时,电感还有电流,这个电流是电感的反向电动势(左负右正)。死区,上下管都不导通,但不能阻止体二极管导通。体二极管又只能导很小的电流,而且用体二极管过电流会导致下管发热,很快就把下管击穿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让电感的电流走这个二极管,这个时候电流并不大,只是电感上的留下的一小部份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早有师傅说对了啊,至于什么锗管就是扯淡了,现在体二极管续流性能好的mos大把,不装这个管子,换个好的m ...

在模拟电子电路里面有典型电路设计,你去看下就知道了。这个二极管不是续流的,只是为了保护场管的体二极管(天生存在,并不是人为设计上去的),有特殊些情况,上下管关闭时,电感上还有少量电流,体二极管,也是一下二极管。但只能接受很小的电流。同时体积,也没有散热片。是不允许电流走体二极管的。所以少量电流就选择走旁边这个二极管。

网友:
我已经画了图,不一定对。毕竟文化水平有限,望各位谅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模拟电子电路里面有典型电路设计,你去看下就知道了。这个二极管不是续流的,只是为了保护场管的体二极 ...

如果下管截止时,流过体二极管的电流很小,那么,原机的下管通过体二极管放电就不至于损坏而不用另加二极管。况且有两个下管并联。

如果如你所说,外加二极管是为保护下管,即让大电流通过外加二极管,为什么915之后或者绝大多数AMD机芯的PWM电路根本没有这个二极管?

至于压降:MOS管的体二极管一般都在0.2V以下,即使是锗二极管也根本没法达到,所以,这跟锗管还是硅管没太大关系。

在此板1.05V桥供电PWM电路中也加了二极管ec10qs04,这个能查到参数:40V1A,是肖特基二极管。
现在回到原点:此处电压、电流都不大,为什么原管SSM24会击穿性损坏 ,用SS24(肖特基二极管2A40V)代换后还是烧管?
D6在电感的右端,又做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了,这个二极管不是拿来续流的,而是保护下管的。这个电路专业术语叫做BUCK 电路,电感稳态时电 ...

这个电路专业术语叫做BUCK 电路

PWM电路跟BUCK是两回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下管截止时,流过体二极管的电流很小,那么,原机的下管通过体二极管放电就不至于损坏而不用另加二极 ...

场管体二极管至少0.5 V 以上。你可以加个限流电阻,让体二极管导通,实验一下。
可能是你选的管子频率不对,二极管是有结电容的。具体的看下电容和频率的区线。后面没有这个二极管,是因为驱动芯片的脉冲已经做的很好了。所以可以不要这个。至于其它的,我也不懂只能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专业术语叫做BUCK 电路

PWM电路跟BUCK是两回事哦!

唉,这个只是把BUCK 电路下面的二极管改成了开关管。不说了,我回去补习一下电路。其实做维修,也不用知道这些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场管体二极管至少0.5 V 以上。你可以加个限流电阻,让体二极管导通,实验一下。
可能是你选的管子频率不对,二极管是有结电容的。具体的看下电容和频率的区线。后面没有这个二极管,是因为驱动芯片的脉冲已经做的很好了。所以可以不要这个。至于其它的,我也不懂只能当我没说。

师傅已经知道的不少了,虽然错误也不少,还得多学习,谐振电源大量使用体二极管续流,而且那个二极管的性能极好!我就懒得再一一纠正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师傅已经知道的不少了,虽然错误也不少,还得多学习,谐振电源大量使用体二极管续流,而且那个二极管的性能极好!我就懒得再一一纠正啦

让您见笑了,本人文化水平不高。电子产品都是自学的,所以十分之一桶水,一些东西,都是道听途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您见笑了,本人文化水平不高。电子产品都是自学的,所以十分之一桶水,一些东西,都是道听途说。

哈哈,我也是业余水准

网友F:
此二极管位置的工作时的峰值电压是VIN电压,也就是2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二极管位置的工作时的峰值电压是VIN电压,也就是20V

不对!
你说的是直流电压,PD25的位置在PL7的左端,此处峰峰值电压超过100VVP!
现在基本确定,屡烧PD25的根本原因是,下管G极激励波形畸形所致,由于是无规律出现,所以比较难修。

抽空把实测波形上传,供大家分析。

网友:
19V强行加到这个二板管上。上管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