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无背光, 加个电阻点亮屏幕. 屏幕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1-03-21):
日前一台2014年的A1502无背光, 经过刚换屏幕及屏线得知, 是屏幕背光或背光相关电路损坏, 原本要开工换背光或屏幕总成, 但一想反正屏幕已经损坏就来乱搞尝试维修看看. 该方法虽然能免换屏轻松解决, 但是否衍生其他问题则尚未测试, 优先将经验分享给大家.

1. 拆开屏幕一看能直接接触的就只有七个测试背光点.
2. 测量背光测试背电压
3. 第七个点是背光电压48.8V, 其他六个点不知是何用功能(知道的大神麻烦告诉小弟一下) 测试发现其他六个点只要加入低电压屏幕就会亮起^_^ 开心开心有救了, 又测试了接入10K电阻对地, 屏幕亮度便较暗, 换1K这是明显变亮, 最后决定放入330欧姆电阻.
4. 挑选了最好焊接的右上方测试点, 轻松完成焊接.
5. 开机测试成功.

网友:
不是太懂,难道是反馈端被电阻拉到底线上,加大了背光电流!

网友:
老铁的每篇帖子都是静心看完,学习,维修界里有你这些大师,还是嘿牛的,继续关注

网友:
那7个点是干啥用的

网友:
大神  能修苹果的全是高手

网友:
是什麼原理呢 !?

网友:
是不是调节屏幕亮度的。电压越低越亮

网友:
能把玻璃拆下来的都 是牛逼人物

网友:
服了,,去看看主板图纸,多学习LED工作原理。

网友:
1502 稍微还好点 。

网友:
影响亮度调节吗

网友: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的方法,简单快捷,值得一试!

网友:
R8300坏了会导致待机电压没有呢?还是待机电压 不稳定乱跳??

网友:
Can the screen brightness be adjus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