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一点的电容推荐店,我自己买的电容,经常过几月后自爆。。

楼主(2021-03-21):
有没有好一点的电容推荐店,我自己买的电容,经常过几月后自爆。。
25V1000uf
各位是哪里买的,求地址~~

网友:
用耐压高的电容吧50v 1000u

网友:
35v   2200
25v 2200    没有返修过

网友:
25   1000  绝对返修

网友(点评):
得看哪里用,电容值加大也会有问题的,而且安装地方装不下

网友:
还是看自己舍不舍得本钱的问题,日本红宝石 黑金刚的电容用几年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多少V电压用的?高频滤波,24V最好用35V耐压的,12V用25V,如果是低频的,可以12-16,24-25的用

网友:
你这可能耐压有问题

网友:
要买质量好的就是贵一点的,不要买便宜的质量不好。

网友:
要买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太便宜的不行,,,,

网友:
这种电容,不管哪个店都是爆,垃圾产品,得买红色那种,一块钱或者以上的1000UF 25V电容

网友:
这就是电容的质量不行太次了

网友:
价格0.6-1元一个的,肯定好。这个才0.2.当然 就这样了

网友:
这种蓝色我从来不买,大部分都是在山寨电源上面用

网友:
不管哪个店都是差不多,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个容量换大一点的就好了。比如换成25V1500UF的。

网友:
耐压值换大点的,25V老爆肯定是耐压值低了。直接上50V

网友:
耐压值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