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s2所有电压正常,cpu电压也出了,就是不跑码

楼主(2021-03-21):
ga-h110m-s2所有电压正常,cpu电压也出了,就是不跑码

原先是cpu无供电,测基本的电压都正常,就刷了个bios,刷完后有复位,cpu电压也出了,结果还是不跑码不亮机,请问接下来维修方向在哪里?

网友A:
有复位不跑码可是最不好修的,你这个方向有三个;
1.BIOS到桥的总线
2.IO到桥总线
3.CPU到桥总线
确保CPU没问题,针脚接触正常,然后看下VID到脚座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就查找三处总线可修复,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复位不跑码可是最不好修的,你这个方向有三个;
1.BIOS到桥的总线
2.IO到桥总线

好的,谢谢!

网友B:
多刷几个BIOS。确定排除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刷几个BIOS。确定排除BIOS。

bios官网下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到了这里来了  不是总线出问题就是桥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刷几个BIOS。确定排除BIOS。

果然还是bios问题,去台湾官网下载了比较老的版本刷上成功点亮,拷机1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奇怪了,最新的bios刷上去却不跑码,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