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32 不升压 轻松秒杀

楼主(2021-03-21):
              Macbook AIR 二修 不升压
同行寄修的A1932 故障描述:可能T2 故障

同行自己看过了 怀疑T2 故障 裸板在没有升压的情况下电流有些偏高  但是也没有测量到CD215芯片周边短路
测量U7800 pmu芯片也没有发现短路

电流定在279毫安的时候 我们用红外探测观察到T2 明显发热

看到这个情况更加确认了T2可能存在故障 同行也是怀疑T2故障由于同行维修T2的机型可能不多 也不好乱下定论 所以发到我们这来检测看看
简单梳理一下时序
插电后CD3215 应该发出3路LDO电压3.3v 1.8 v1.1v 然后通过  隔离管输送到充电IC9240HI芯片然后完成第一次升压 12V产生 此时公共点有电压不代表CD3215升压完成
公共点有电压之后 继续产生PP3V3_G3H_RTC_R 继续给cd3215供电  此时PMU  U7800 开始工作相继输出 1.8slps2r PP1.1 PP3V3AWAKE 0.82V  0.9V  等电压 给T2供电  T2开始工作内部配置ROM和外部rom工作   T2芯片通过I2C SCL SDA总线 开启cd3215 从而完成20v升压
继续追查T2的附属电路来查询 不能因为一点点发热就直接干T2我们还是按照时序来一步步查询
查了一圈T2 没有短路 继续追查T2外挂bios 发现波形正常

Rom都开始工作了  而且T2 也开了CD3215 I2C 总线有1.8v波形和电压   这种情况 直接杀CD3215芯片  两个一起换
完美升压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H55
秒天秒地-- 秒空气,捡漏捡钱 ---捡干鱼!!!!!!!!!!!!!!!!!!!

网友A:
排版有点乱,最后t2也换了?

网友:
现在修热成像 必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版有点乱,最后t2也换了?

没换 最后刷机了

网友:
设备真是完美,应有尽有

网友:
DC转TYPEC好用吗,方便的话,说说效果,谢 谢

网友:
顶一下,大佬带带我

网友:
excellent contribution,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T2芯片的升压过程分析的很精辟

网友:
这维修的工具厉害啊

网友:
历害  已加分 这设备机器多少钱

网友:
喜欢维修工具

网友(2021-05-27):
红外扫描议插USB供电吗,给个链接

网友(2021-11-01):
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22-01-09):
cd3215这种芯片我在淘宝买过几个都不行,无法升压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2023-11-30):
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DC转TYPEC好用吗,方便的话什么型号

网友:
搞T2数据应该保不住了吧

网友(2024-07-14):
好用不好用,你自已看,

网友(2024-11-26):
请教升压20V了,IC9240HI芯片然后完成第一次升压 12V产生后,12V慢慢变成0.9了,什么原因呢?
CPU 0.95和内存1.2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