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BIOS

楼主(2021-03-21):
各位大神,小弟小白一个,第一次试着维修显卡,测试扫描C1报错,然后我就把它拆下来了,但是由于温度不够,我是把它撬下来的,导致焊盘损坏太多,所以请各位大神给修改下BIOS,把这个位置屏蔽掉,或者直接改成2G 的,感谢了,有偿服务~~~~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1MDQzOXw1NjYzZDdlYWJiN2NmZjczYWViMWNhYjE5ZDFiYzJkOXwxNzc4OTc5MjY4&request=yes&_f=.rom

网友A:
好像bios文件不能下载,一会我再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bios文件不能下载,一会我再上传

或者添加QQ我发给您,感谢

网友B:
我看看有时间帮你弄吧,你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看有时间帮你弄吧,你急吗。

不急不急,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加您Q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看有时间帮你弄吧,你急吗。

你能修改主板BIOS吗???

网友:
大神,偶尔出点出错,也是值得借鉴的经验吧

网友:
赶紧学修显卡

网友C:
温度不够,撬下来,不心疼吗?会把走线铜皮都撕裂的。加点温度啊,风小些,时间稍微长一点。再送点焊油到焊盘里面。

网友:
你这个还是得补上去,改不了的

网友:
这个能补点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够,撬下来,不心疼吗?会把走线铜皮都撕裂的。加点温度啊,风小些,时间稍微长一点。再送点焊油到焊盘里面。

就是撕裂了一个点的皮,所以我才想要屏蔽的,就算没掉皮,我也不会补!

网友:
这个太难拆了

网友(2021-05-06):
这个太暴力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