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主板南桥接上电源就发热发烫,开机针脚电压1.2v,不触发

楼主(2021-03-21):
朋友送来的一片华硕B85M-F主板,接上电源不触发南桥就发热发烫,烫手;接上ATX电源,开机针脚电压1.2v,短接不触发,5VSB到转换管被拉低到3V左右,不接ATX电源的时候3VSB输出脚对地短路。判断是南桥短路,请问上面的现象是否可以断定南桥坏,没有BGA焊台,更换南桥不划算,只要是南桥坏就报废了!

网友:
已经可以断定南桥坏

网友:
看来是短路了,,,

网友:
只要发烫芯片是挂了,这个板卖废板几十块

网友:
桥热必挂 还触发啥 废了

网友:
恭喜喜提料板一张

网友:
确定芯片挂了   可以卖芯片板   现在芯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