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的重启报告,这个算是哪

楼主(2021-03-21):
Xsmax的重启报告,这个算是哪里问题啊,有点看不明白,求大神指点江山

网友A:
请教一下,哪个不良信息指的是屏幕,

网友:
显示电源,触摸

网友B:
MIC 这么明显i2C3的SCL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 这么明显i2C3的SCL

这个是啥,听不明白啊

网友:
尾插几率最大

网友:
肯定换的国产屏 换个好屏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哪个不良信息指的是屏幕,

i2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