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换u后核显没了

楼主(2021-03-21):
换的cpu刷了bios能开机,但是核显没了,卡顿,发热高,有知道的兄弟说一下

网友:
得重装个系统吧,原来自带的系统核显驱动都不一样,苹果的系统和windows的好像不一样。 驱动安装方式也是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换的型号不对

网友:
同型号换的

网友:
还是u问题   再换一个吧    这个u很多翻新的

网友:
核显没了还能亮机?这板子不抗cao啊,板层容易出问题。小心点!

网友:
我换了都点不亮了。

网友:
这个u很多坏的

网友:
感谢分享,新人受用不尽

网友:
CPU型号不一样吧。

网友:
看来还是cpu故障

网友:
有个不认硬盘的机器,知道这个机器cpu容易坏,我们这边报不起价格,直接退还给客户了。。。。这个机器就没怎么修好过,上次遇到一个电容短路的,弄好后用起来不怎么稳定。又是同行的同行拿来的机器,不想麻烦直接还给他了。。。

网友:
兄弟们,谁能解惑,拆腾了两天,从焊,万幸CPU没有挂,从刷bios后打开网页总是没有那么流畅,升级到最新11.3问题依旧,但是装windows10啥事没有

网友:
这是为啥,之前一个16年的本子从刷bios也没出过这情况,为何这17的快把人弄疯

网友:
估计还是U的问题,现在芯片质量真当不敢保证

网友:
不折腾了,现在就是温度高,反应有有时卡顿,装个win10玩玩简单的

网友:
大哥,这个还u一般报价多少合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