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3750G键盘鼠标触摸都不能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1-03-21):
如题,之前发帖说5v  usb芯片烧了,没有5v输出usb不能用,后来换了芯片g547e1好了,usb能用了,但是发现主板的鼠标左右键和触摸键盘都不能用,图中黑色圈圈是5v有电压,和ec有关系,我换了ec还是不能用,怀疑别是南桥hm65有问题,但是能开机,能用usb蓝牙键盘鼠标,奇怪了,主板的触摸和鼠标按键直接和ec有关,也刷了bios还是不行,只能怀疑南桥了,之前钱的usb供电控制芯片,会不会进南桥内部啊?换了cpu还是不行!ec,bios,cpu.都折腾了还是不行,有大神知道吗
补充:不是驱动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都可以

网友A:
以前碰到触摸不能用,大多换ec好的,论坛上看过一个大神触摸不能用,居然换单CPU好的。
如果你这个ec都换过了,键盘触摸还不能用,只能换个桥试试了。实在不行就让客户外接将就用吧。

网友:
我是自己买着练手的玩的,没条件换桥:kuqi:

网友B:
usb能用了,但是发现主板的鼠标左右键和触摸键盘都不能用 ,J3102 2PIN 3PIN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能用了,但是发现主板的鼠标左右键和触摸键盘都不能用 ,J3102 2PIN 3PIN看了吗

2/3键直接连接按键的,等于左右按键的并联,看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能用了,但是发现主板的鼠标左右键和触摸键盘都不能用 ,J3102 2PIN 3PIN看了吗

这没啥,点位图也看了

网友C:
不会是TP连接线断了吧

网友:
之前我也修了一个 。换了EC 周围的电路都不行 。BIOS 刷了也不行 。最后怀疑桥有问题 。但是客户觉得还桥贵了 。放弃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南桥问题,仔细查电路,南桥没有那么多坏的

网友:
既然能用蓝牙,应该桥的问题不大。会不会是USB供电不足呢?

网友:
上星期修了个联想X1,修好了之后触摸板和外接鼠标不能用,其他都是OK的(比如外界键盘),最后建议客户使用无线鼠标拉,不可能换桥拉,土豪没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TP连接线断了吧

不可能呀,就算断了,主板上的鼠标按键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触摸不能用,大多换ec好的,论坛上看过一个大神触摸不能用,居然换单CPU好的。
如果你这个ec都换 ...

换了cpu涛声依旧

网友:
检查所有的usb供电芯片,,有个usb_OC检测下,,不行 把所有的usb供电芯片都换了试下  实在没有直连过去都 试下

网友:
直接换个EC 试试啊

网友:
什么是ecc呢

网友:
别想了,换桥试试看吧,不换也行,加焊一下说不定可以了,我刚修了一个这个毛病的,键盘和触摸不可以用,重新植球后ok!

网友(2022-03-02):
查南桥和ec通信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