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多核400W 电源的稳压管值求助

楼主(2021-03-22):
电源是航嘉 多核400W的 用的是CM6800TX主控IC  和TNY277的辅助IC   IC旁边这个Z1 Z2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的 请手头有或者修过的 或者有电位图的朋友 告知一下  感谢了

网友:
明天给你看

网友A:
怎么测试稳压管哦,我不会。只有待机和短接绿线电压,z2待机0.8179v,短接绿线0.6835v。z1待机0.0004v,短接绿线14.987v。

网友:
那我猜对了 15V的稳压管  因为看了   6800供电是15V左右 所以 直接上的15V稳压管 还是谢谢这位兄弟了

网友:
你的绿线短接后 电源有啸叫吗   不是风扇的声音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试稳压管哦,我不会。只有待机和短接绿线电压,z2待机0.8179v,短接绿线0.6835v。z1待机0.0004v,短 ...

谢谢你啦  另外就是问下 你这块电源 绿线短接后 有啸叫声吗 或者说是高频电流声 声音不大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还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