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1-03-22):
开机按下短接开关,CPU风扇转一会停,然后就一直正常,测量各大供电CPU、内存,桥都正常,复位和时钟也都正常,今天发现用手按下CPU 管理芯片,CPU风扇就停,求高手解答,是不是CPU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或者坏了   不过可以查一下PG信号  和io检测看看

网友(2021-08-07):
我 的也是一样 故障 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