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ACER E1-571G LA-7912P 触发电流0.27

楼主(2021-03-22):
E1-571G LA-7912P 触发电流0.27    测了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测5VAWL转5VS   不正常  输出只有2.22V     U22 G级只有2V  追查Q19     R372一端19v另一端2v     图纸20K电阻    实测无穷大   找了个28K 换上    问题解决

网友:
5VAWL转5VS 控制问题我习惯将3VALW转3VS的控制极电压飞过来,将原来的断开,这样省事一些

网友:
控制极电压飞过来,将原来的断开

网友:
有图给力啊

网友A:
这个地方直联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直联可以不??

看情况 如果5V待机就有的话 可能会待机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直联可以不??

会导致待机电流偏大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2601-1-1.html和这个外星人的贴子问题好相似呀。都是5V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间单 查控 制电庄

网友(2021-05-07):
楼主,图纸可以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