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E2209电源灯闪

楼主(2021-03-22):
戴尔E2209WC通电开机黑屏不显示,蓝色电源灯闪,按键不管用,解码板5V电源实测4.75,去掉解码板电压是4.95V。拆机拔掉显示器屏线,按键可以开机,可以看到显示器亮,电源灯不闪,请问大家会不会是驱动解码板有问题

网友:
电源有问题呀,。。、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我说呢,还打算买块解码板呢,我先看看电源吧,是不是4.7V太低了

网友:
谢谢,已经修好,就是滤波电容的锅,造成带载能力下降,再次感谢。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滤波电容不良,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电容失容,外观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坏的多。。。。。。。

已经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