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e 不定时掉电维修 附BIOS

楼主(2021-03-22):
版号:6-71-NH5E0-D02B  顾客描述有时候开机过程掉电,有时候玩游戏关机,有时候刚进去桌面关机,刷了论坛所有的bios都不行,有人是是6脚管出问题,然后我就淘宝定了15个回来一个个换测试,运气有点不好,换完定的管子才发现是Q23出问题了,测试电影一天修复完成。最后附上亮机BIOS。

GD25Q128B 19.53.BIN

网友A:
淘宝定了15个回来一个个换测试……  如此维修 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

网友:
运行了两天,不会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定了15个回来一个个换测试……  如此维修 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

一次换2个测试,从大芯片周围开始,换到最后两个才换对6脚管。这样也好,把不稳定的管换完,避免返修

网友:
修了一个星期,因为有时候1个小时才掉电,现在连续开机两天了,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很幸运啊,换好,我有一次更加幸运,换了4个就好了,我说试试看,结果就好了,不过没你那么有耐心,测试那么久。不过也没有返修,可能是真的好了

网友:
断电问题最难修了

网友:
掉电的确头痛、能修好就是好方法

网友:
关键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种情况跑压力,故障应该会很快复现的。

网友:
批量换啊 楼主真NB

网友:
看你上的原理图片,你意思是因为Q23的原因导致开关键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幸运啊,换好,我有一次更加幸运,换了4个就好了,我说试试看,结果就好了,不过没你那么有耐心,测试那 ...

我换到第14个才好

网友C:
请问朋友是那个六脚管,型号是什么,我刚刚入手一台,分享你的图纸可以吗

网友(2021-04-22):
引用 网友C:
请问朋友是那个六脚管,型号是什么,我刚刚入手一台,分享你的图纸可以吗

图纸论坛有,直接找到Q23

网友(2021-11-26):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这个怎么查到的

网友:
果臻萌自助酸奶水果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朋友是那个六脚管,型号是什么,我刚刚入手一台,分享你的图纸可以吗
这个每个主板很常见的 就是一个6脚的双N mos管

网友:
楼主发帖内容简略 但维修过程艰辛 辛苦了

网友:
哎 修这种问题都要花很多时间 最后还不一定弄的好 价格高人家又嫌贵

网友(2024-04-29):
换太麻烦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