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051P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1-03-22):
DELL 5557不开机  LA-D051P   ,EC和BIOS都更换过,电压都正常,插电0.006左右电流,不能触发,碰EC(图)1脚下面的晶振(Y1)就能触发开机,晶体更换过,故障一样。不知道EC工作原理,求助图纸

网友:
鑫制造上有图纸

网友:
洗洗加热下

网友:
没有用,洗了几边,EC换了二个都一样,头大,实在找不到问题,在晶体上焊一条长线,另一端对空,线要长,可以自激开机,开机后什么都正常。
晶体的电容都换了都没有用。有没有那位师傅知道问题所在!!!
附件

网友(2021-05-19):
碰碰1脚触发看看是不是虚焊呢